师傅们,编程思路请教一下

楼主(2021-11-09):
动作流程使用3菱PLCFX3U。三米长的流水线。产品进入入口传感器检测到,记录产品通过三米长的流水线需要的时间(流水线走完三米需要6小时左右)以及动画实时显示产品在流水线的位置。产流水线要记录50个左右产品位置,以及动画实时位置。精度不是特别高,

网友A:
50个D地址,移位方式,哪个位置有产品置1

网友B:
弄个二手笔记本,装个能用的组态王,然后想办法叫PLC和上位机通讯上,再把50来个位置的D地址都映射到上位机,上位机编现场需要的界面,需要什么信息就映射什么信息过来。
拆二代

网友B:
最后测试没问题,装个至少65寸大彩电挂那,肯定显逼格。
下载积分:+1(bruce2020) 感谢分享!
拆二代

网友C:
乌龟流水线。7分钟一个货进去。看过尔萨的回流焊。用的就是戴尔的笔记本。进一块板,就有一个模拟板的图在流水线上运行。如果出到口时,没检测到这块板。会报警板子掉在机器里了。要检查。

网友D:
用组态王上个大电视吧 显示的清楚点。

网友E:
流水线是匀速运行么?

网友F:
你想一下先入先出就行

网友G:
最好弄个编码器,可以最大程度追踪位置!
下载积分:+1(gaoyingchun)

专业外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