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速度与螺杆

楼主(2021-11-09):
各位老铁,在监视里面的进给速度跟实际速度是不是 还要算上螺杆的PITCH

网友A:
转速乘螺距,有减速机还要再除减速比,应该是这样吧
努力,奋斗

楼主:
以三菱监控软体里面的当前速度 还是要配合连接的机构才能得到正确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