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09):
如图,16台台达PLC,一个上位机通过PLC本体自带的485口走modbus通讯,但是程序里面就写了一个通讯格式和通讯逾时时间。然后没见有MODBUS指令,上位机就可以监控或者修改PLC里面数据。如果PLC作为从站,就不用写发送或者接收的指令吗?如下图

网友A:
从站不用写通讯指令

网友B:
用的是LINK吧

网友C:
引用楼主倔强的小白于2021-11-09 21:19发表的 16台台达PLC,MODBUS通讯问题 :
如图,16台台达PLC,一个上位机通过PLC本体自带的485口走modbus通讯,但是程序里面就写了一个通讯格式和通讯逾时时间。然后没见有MODBUS指令,上位机就可以监控或者修改PLC里面数据。如果PLC作为从站,就不用写发送或者接收的指令吗?如下图

手册上搜一下,一般分两种搞法,一种是欧系的   用读写指令,从站不用写,一种是日系,modlink 直接在口配置那配置,然后直接使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