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请大神编译以下

楼主(2021-11-10):
威纶屏程序不知问题出在哪里不通过。

网友A:
显示密码设置这一块的问题 触摸屏LW元件不存在

网友B:
如果我没猜错,是老软件编写程序,你改用新软件,改为新式屏幕

网友B:
软件跟着触摸屏升级,屏幕自身寄存器号有所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