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10):
台达伺服电机ecma-c20807ss,出现了只能向一个方向运转的故障现象,更换了一个新的伺服,这种现象还是存在,哪位高手以前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伺服控制器型号是asda-b2系列。

网友A:
线是否正常,在者确定是正反脉冲还是脉冲加方向
  • 下载积分:+1(xujinwuxu)

网友B:
    如果是脉冲+方向控制,看下方向的输出点有没问题
  • 下载积分:+1(xujinwuxu)

网友C:
    下载个ASD_SOFT  打开示波器看看
  • 下载积分:+1(xujinwuxu)

网友D:
    判定一个伺服好不好   用调试软件   如果调试软件功能都正常   那就是你PLC或者程序问题,要么就是参数锁定反向了
  • 下载积分:+1(xujinwuxu)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判定一个伺服好不好   用调试软件   如果调试软件功能都正常   那就是你PLC或者程序问题,要么就是参数锁定反向了

    楼上正解。
  • 下载积分:+1(xujinwuxu)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判定一个伺服好不好   用调试软件   如果调试软件功能都正常   那就是你PLC或者程序问题,要么就是参数锁定反向了

    这个伺服电机会不会有问题,只转了一会,伺服电机编码器上面的盖子都很热。

网友F:
    首先你要确定是脉冲控制,还是脉冲加方向,前者就是cw,ccw这个还要考虑你所使用的指令,后者就是接线,最后一个就是伺服驱动器参数设置,禁止正传,或者禁止反转
  • 下载积分:+1(xujinwuxu)

网友G:
    如果调试软件功能都正常 ;如果是脉冲+方向控制,看下方向的输出点有没问题
  • 下载积分:+1(xujinwuxu)

网友H:
    都不知道你的脉冲方式和参数设置。你可以用手动或伺服软件按,看一下方向。
    zsh340

网友I:
    引用楼主xujinwuxu于2021-11-10 12:57发表的 台达伺服电机只能一个方向运转,更换一个伺服问题还是存在 :
    台达伺服电机ecma-c20807ss,出现了只能向一个方向运转的故障现象,更换了一个新的伺服,这种现象还是存在,哪位高手以前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伺服控制器型号是asda-b2系列。

    伺服本身有一个调试用的JOG手动模式,试一下是否有正反转。

网友J:
    如果是脉冲+方向控制

网友K:
如果调试软件功能都正常 ;如果是脉冲+方向控制,看下方向的输出点有没问题,你的脉冲方式和参数设置。你可以用手动或伺服软件按,看一下方向。

网友L:
确认一下方向的公共端有没问题,公共端没接也是只会一个方向转

网友M:
看你的问题,估计是维修不是新项目调试,所以之前肯定是好的,目前是电机只能超一个方向转,判断检查线路,伺服模块上面脉冲输入口的线需要查下是否松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