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10):
PLC型号是Q03UDE,内置以太网口,触摸屏是GS2110和GS2107共5个,单连任意一台屏时正常 ,连到两台以上触摸屏就开始有延迟了,延迟时间大概有3~5秒。
请有经验的老师们指教指导,非常感谢!

网友A:
查一下IP和端口有没冲突。
在Q03UDE里面,设置5~6个MELSOFT连接
然后所有屏和PLC IP  前三位一样,第四位不同
如果不行,可尝试换下网线和交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IP和端口有没冲突。
在Q03UDE里面,设置5~6个MELSOFT连接
然后所有屏和PLC IP  前三位一样,第四位不同
如果不行,可尝试换下网线和交换机

5台屏其中三台连接正常,中间两台一插上网线立马慢
1、IP没有冲突,PLC和屏都是同一网段,最后一位不同;
2、设置了5个UDP连接;

网线也更换了,明天再找交换机和屏更换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B:
设置为MC协议,指定端口

网友C:
通讯距离是多少?
最长那台不超过15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为MC协议,指定端口

今天早上直接更换两台新屏,问题解决
因急着出货,设置MC协议这个方法没有验证,有时间再试下。
同时感谢各位老师出的提议

网友D:
我也越到过,

1 观察PLC 扫描周期
2 PLC 是否与其他机台有内置以太网 联机交互
  你可以在程序里面多加些COM指令
  这样屏反应会快点
请教一下,COM是网络刷新指令吗,这个项目确实也用到CC-LINK,远程模块用了19块,估计这个处理时间也有影响,下次试一下
又学会了一招,非常感谢!

网友E:
前几个月有个项目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试过无数种办法,折腾了几天,最后换一块屏居然OK了,而换下来那个屏在别的同样的线上使用又没任何问题,真是诡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