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关于OMRONCP1HPLC梯形图上载的问题

楼主(2021-11-11):
OMRONCP1HPLC只有网口,怎么读取梯形图呢。

网友A:
你说的是CP1H-E吗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热心助人!

楼主:
以上就是CP1H系列PLC,只有一个网口。

网友B:
当然是用网口读程序啦 ,以后都是网口机型,网口比串口更方便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楼主:
网口怎么设定呢。

网友C:
把印刷CP1H那几个字的盖板打开,里面可能有USB口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楼主:
这台机器确实没有USB口。

网友D(2022-03-11):
IP地址必需有啊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