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WINCC窗口画面,变量前缀

楼主(2021-11-11):
请教一下,博途WINCC有多个重复设备,比如100个水泵,弹窗是一样的,只是名称不一样。怎么利用100个按钮,调用同一个弹窗,并改变变量前缀的方法实现弹窗。

网友A:
用变值,或者触摸屏里面的偏移

网友B:
博图v15.1 wincc pro。1.在库》项目库》添加新类型》HMI数据类型,添加需要的数据。2.到wincc的HMI变量添加100个变量,类型是上一步建立的HMI数据类型。3新建两个画面,画面1为主画面,添加一个画面窗口、100个选择按钮。画面2为画面窗口使用的画面。分享一个例子。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Sr7kavR1WKQIV01YQYbQGA
提取码: 4259
详情可以参考软件帮助文档
下载积分:+3(弈宸) 真诚感谢!

网友C:
2楼共享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