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三菱程序文件打不开要白干了吗

楼主(2021-11-11):
昨天还好好的,晚上也保存了,但是没有关闭GW2软件,今天早上电脑重启,就打不开了

网友A:
程序傳上來看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大家帮忙看一下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家帮忙看一下吧
程序已经被病毒破坏了,数据是空的

楼主:
太难受了,本来电脑容易异常卡死,经常保存,结果出了这事情

网友C:
之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无解

网友D:
写一份备份一份,我经常这样 每次保存就覆盖两个

网友E:
有一次我电脑硬盘坏了,而且是固态硬盘很难修复。里面我做了五六天的程序就OVER了!
突然这时发现,我灌进PLC和屏的版本还在! 虽然是上次的版本,但再花两小时改改还行!
所得经验教训:
1、修改程序时,最好多弄几个文件,分别是版本1,版本2,版本3。
或者命令为:试验版,完善版,最终版,最终版V2,最终版V3,死活不再修改版,打死不改版,打死不改版2....
2、不断的灌进PLC和触摸里试。万一电脑崩溃了,机器里还有。
3、做好的程序,可以云盘存储备份(比如WPS网盘,百度云)
下载积分:+5(阿萱子v) 我现在吓的改一次保存三 ..
下载积分:+1(gaoyingchun)

网友F:
站长真逗

网友G:
有阶段性进展时一定要另存为

网友H:
我一般都是另存为,而且存桌面和D盘两个位置,还经常灌进PLC

网友I:
没错,上传网盘或多几个保存有用,我就是这样保存在三台电脑里,两台笔记本一台座机,上次因为没充电挂了一台,出去干活带车上一台大半天被烤坏,一下挂两台,甚是崩溃,还好有台座机救回一命,做工控大意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