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随机多点定位程序请教

楼主(2021-11-12):
在做的项目,要求伺服多点定位(有上位机,PLC是三菱Q),1500个定位位置,而且是随机走位。该如何做呢?这种随机的多点定位程序

网友A:
Q系列有随机数指令,用随机数指令取出一个1-1500内数字,定位就完啦,下次再随机

楼主:
楼上兄弟,定位地址用寻址Z,可以么?

网友B:
产生随机数,比较随机数和当前点数是否一致,一致再次随机一次,然后地址不同可以用Z0-Z7……变址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兄弟,定位地址用寻址Z,可以么?
必须Z变址啊

网友C:
你是存有几十的品种还是怎么搞?二十个品种,X 和Y,共800个坐标的见过。利用N-1来搞。PLC编的。

楼主:
谢谢兄弟们指导。回复楼上兄弟,是三款产品(三种外观尺寸)的存取,一款产品数量1000个

网友D:
有上位机就不要让PLC选择走哪了,上位机传个距离过来,PLC换算一下执行定位,这种还标准些,写到其他机台上也不需要自己示教
如果位置数据一定要在PLC储存,那就用二维或三维数组,上位机给行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