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12):
一台旧机改造。上面的触摸屏是海泰克的,我到某宝上面看,都是PWS系列的。
现在这个是PWX系列的。
请问这个软件是哪个啊?

网友A:
问下度娘吧

网友B:
给BEIJER收购后的产品

网友C:
試試看 IX Develop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下度娘吧

问度娘还不如这里的大神们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試試看 IX Developer

下载了一个IX DEVELOP 2.4.但是没有找到IX T7F的触摸屏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下载了一个IX DEVELOP 2.4.但是没有找到IX T7F的触摸屏

用 IX T7B看看可不可以

网友D:
打电话问天津罗升要补丁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