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12):
请问用台达触摸屏107BV通过modbus直接控制台达伺服B2要怎么做?
精度无要求,只需要用触摸屏控制转动时间和速度。
还有一台普通电机也需要设置时间和速度,有带modbus的接触器吗还是怎么做?
eplan画图

网友A:
有带modbus功能的接触器吗,大神

网友B:
1.107BV台达屏编辑软件打开-通信设置-联机名称(link1)-制造商(MODBUS)-系列(RUT/ASIIC)
2.在软件组件新建值输入元件--地址种类W  地址是40001
3.台达B2私服技术手册8-3 通讯举例看一下。例如p-300参数地址是0300H 0301H, 化成十进制768 ,那么在你屏数值输入的地址就是40001+768 = 40769  就是P3-00 地址,以此类推,找你需要驱动私服的脉冲地址按此方法建立输入原件
4.记得设置好屏的波特率,停止位,校验码于私服通信的波特率,停止位,校验码。
之前我是用台达107BV屏 与士林私服通信过,没问题。台达应该也差不多你可以试试!

楼主:
谢谢,好详细
基础设置我看了手册大概是了解了。就是触摸屏怎么输入时间,就能让伺服和一个普通电机定时停下来,没有思路。能麻烦你大概说下吗~
引用 网友B:
1.107BV台达屏编辑软件打开-通信设置-联机名称(link1)-制造商(MODBUS)-系列(RUT/ASIIC)
2.在软件组件新建值输入元件--地址种类W  地址是40001
3.台达B2私服技术手册8-3 通讯举例看一下。例如p-300参数地址是0300H 0301H, 化成十进制768 ,那么在你屏数值输入的地址就是40001+768 = 40769  就是P3-00 地址,以此类推,找你需要驱动私服的脉冲地址按此方法建立输入原件
4.记得设置好屏的波特率,停止位,校验码于私服通信的波特率,停止位,校验码。
之前我是用台达107BV屏 与士林私服通信过,没问题。台达应该也差不多你可以试试!
eplan画图

网友C:
之前一个帖子已经把怎么控制大概讲了一遍了,看了这个帖子算明白了,LZ应该是对台达的触摸屏不太熟悉.

首选,我也没用过台达这款触摸屏,但是天下文章一大抄,思路都是一样的.

我扫了一眼台达触摸屏的手册,本身触摸屏就提供了背景宏和时钟宏,似乎确实没有专门的定时器控件(威纶是有的),但是有周期执行的clock宏就可以自己写了,和写PLC是一个套路.
触摸屏上面写个按钮用于切换定时器是否运行,变量地址或者类型就是触摸屏内置就行了,再写一个数值输入控件也是触摸屏内置变量用于设定时间.在宏里面写个逻辑判断如果运行变量判断为真给伺服地址上写启动运行的值,然后累加一个中间变量和设定的时间值比较,因为clock宏是周期运行的,比如100ms,每次累加1,到了中间变量比设定值还大那就是时间到了,然后就给伺服写一个停止运行的值就可以了.

因为宏程序是开放编程的,不同的实现方法有很多,比如触摸屏按钮触发一个数据传输把设定的时间数值传到宏程序的中间变量上,然后宏程序里面判断这个值大于0就开始做自减,自减到0就是时间到了,方法很多的.

建议看触摸屏软件的手册,然后自己试试,真的不难.

楼主:
真的谢谢你,确实是从来没接触过屏的宏,看了一遍手册还是有点懵。以前都是PLC做控制,触摸屏只是作为显示和输入的接口。我照着你的思路再研究研究,谢谢你!
引用 网友C:
之前一个帖子已经把怎么控制大概讲了一遍了,看了这个帖子算明白了,LZ应该是对台达的触摸屏不太熟悉.

首选,我也没用过台达这款触摸屏,但是天下文章一大抄,思路都是一样的.

我扫了一眼台达触摸屏的手册,本身触摸屏就提供了背景宏和时钟宏,似乎确实没有专门的定时器控件(威纶是有的),但是有周期执行的clock宏就可以自己写了,和写PLC是一个套路.
eplan画图

楼主(2022-07-25):
来交下作业,感谢各位帮忙
  • 下载积分:+1(long2025) 感谢分享!
  • eplan画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