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用到这份上了是不是该增加内存了!

楼主(2021-11-12):
今天安装几款容量较大的软件,发现电脑启动及运行明显j减慢,

网友A:
实际上不是增加不增加内存的问题,是该不该换电脑的问题。

网友B:
水桶定律 了解一下

网友C:
电脑配置发出来看下,估计不是要加内存,而是该换电脑了

网友D:
实际上CPU的频率,内存大小,是否有固态硬盘,还有不必要的开机启动项过多,都是影响电脑的快慢的。

楼主:
不想换电脑!!!坚持用吧!!因为对台式机不感冒,所以要换手提又得花近万大洋啊!!!心疼肉也疼!!!!

网友E:
才搞的1万多的电脑 都不敢拿到现场搞 现场动不动都会给你点惊喜 搞的肉疼 前2天调设变 上面掉了个大扳手砸电脑上了 还好是之前的旧电脑
大款!款爷!

网友F:
不想换电脑可以尝试重装系统试试,成本最低

网友G:
重新刷机,速度回到新机一样

网友H:
最低预算情况下,增加内存,使用固态硬盘是提高速度的方法之一.

网友I:
换电脑,软件全部重装,烦

楼主:
目前已增加内存继续服役
再说市面上芯片如此缺货咱也尽量节约,让予需要的人!

网友J:
搞个二手三防机抗砸抗摔还防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