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威纶通触摸屏黑屏

楼主(2021-11-14):
如图所示,触摸屏也就用了半年左右,经常出现黑屏,也就是右下角有一个小齿轮,其他的都没反应了,无论是都有屏保都没用,需要断电才可以继续显示。有遇到这个问题吗??

楼主:
忘了上图了

网友A:
貌似屏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屏保,
关了屏保也是一样的,他就是无论你怎么按都没反应

网友B:
断电连PLC也断电了吗?是不是有可能PLC控制区让触摸屏黑屏了

网友C:
威纶屏幕每年要用500个以上,黑屏没遇到过,但最近半年遇到过两次死机,以前从来没有,有点不明白,编程软件4年来没升级过

楼主:
单独拿到别人地方通电,一直没出现,找不到问题所有,现场可能是激光焊接搞得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