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15):
M8034,禁止所有输出。
这个指令改怎么写好?
设置时间到达一个月后,或者工作10万次后,M8034自动接通。
尾款付清后,给客户一个密码。
客户输入密码或者怎么操作后,才能永久使用。

不吝赐教。

网友A:
论坛停机程序好多哟

网友B:
用三菱PLC的自带的特殊辅助继电器-分钟继电器(M8014),在使用数据存储器D加一指令(INB),在另一行再使用一个比较指令,比较数据存储器D里的值是否等于或大于给定值,当数据存储器D里的值到时间时,驱动M8034,达到一个在规定日期定时停机的目的。当然也可以使用时钟读取指令+比较+输出的方法

网友C:
1、PLC时间判断,时间到后SET M8034。 最传统的办法,但有很多漏洞。
2、使用工作时间累积,到多少时间后就SET它。
3、使用触摸屏脚本,用触摸屏直接SET M8034。PLC程序看不出来。
4、使用第三方模块,给PLC写指令。
5、PLC内有一些工作数据,保存掉电保持寄存器中。时间到后把这些掉电保持寄存器全部清除。

网友D:
接触到一个发泡机,一个月停一次机,买家马上付百分之10的款给卖方,卖方告把开机密码发过来,如此反复。

网友E:
用万年历精确到秒

网友F(2021-12-26):
设备正开着好好地就停了,一看就是加时间了。建议不要这样做,搞个故障报警出来让制造商来维修。以后见面还是笑脸。

网友G:
6楼的办法好,学习了。

网友H:
干嘛要全停,停某个关键的输出,默认以为坏了不就行了

网友I:
触摸屏上显示当前软件版本为试用版,,试用版到期时间XXX,到期后死在本界面退不出去,更多信息留公司号码,给一个月的钱就发一个月的密码,而且显示为延长试用版,还可以再再再延长,一次性结清就发永久密码,不给钱就晾着

其实这一类都有个前提,事先和甲方约定好了付款期限,然后再饶个十天半个月,而且交付的时候就和对方说了当前的软件版本是试用版,有时间限制的,到时候你们付款了给你们发正式版.
不推荐那种在程序里面埋钉子的方式,对方一句你设备有问题还是不付款,到时候就变成纯扯皮.
至于加密或者催款本身,还是那句话,防君子不防小人,只要破解成本高于拆了重做的成本就行了,绝对安全的方式是不存在的.

网友J(2022-02-26):
我认为六楼的建议甚好

网友K:
是的,不能全部停止。把部分功能给禁用就可以了。

网友L:
引用楼主陈大饼于2021-11-15 16:15发表的 尾款保证金,定时停机程序。 :
M8034,禁止所有输出。
这个指令改怎么写好?
设置时间到达一个月后,或者工作10万次后,M8034自动接通。
尾款付清后,给客户一个密码。
客户输入密码或者怎么操作后,才能永久使用。

很简单的,你用年月日去控制M8034的通断就行了。

网友M:
三零的吧
建议你还是放弃吧

日系的都是垃圾,密码只能锁自己,锁不了别人!

网友N:
像我们搞都会提前说明 是有分期密码的。。。这是对你我的保障。。。

网友O:
引用 网友C:
1、PLC时间判断,时间到后SET M8034。 最传统的办法,但有很多漏洞。
2、使用工作时间累积,到多少时间后就SET它。
3、使用触摸屏脚本,用触摸屏直接SET M8034。PLC程序看不出来。
4、使用第三方模块,给PLC写指令。
5、PLC内有一些工作数据,保存掉电保持寄存器中。时间到后把这些掉电保持寄存器全部清除。

详细详实

网友P:
简单的催款程序即可 ,我现在都是用可用U盘更新程序的触摸屏,先一个提示,显示在触摸屏上面, 一个月后停机。 付钱了,远程帮你处理下就得了。 没必要做额外动作,虽然客户很不友好,但是也坚决没有搞额外的动作,故意停掉某个动作,然后去修理。
浪子海风

网友Q:
维控屏自带有12期锁机动作。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信捷的算法解码。跳个机械码出来,用软件来算。因为设备多了。
我们都记不住。
优伤的菊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