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按钮上下两个白色灯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1-11-15):
我在一份规格书里看到旋转按钮有上下两个指示灯,感觉显示怪怪的,故想请教一下,看哪个大神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不同的设备有不同的定义吧。
其实这个按钮和指示灯下面应该有个标签才对。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个人感觉上面的灯是外电显示有没有电,下灯是你合闸后下口有没有电。
上口灯不亮,你下面合不合都不亮;上口亮,你不合闸,下口灭;反之,下口亮。
拆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