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的问题

楼主(2021-11-16):
基恩士cclink有人用过吗?文件不变,换了个设备连接不上了
除了站号和传输速度还要设置别的吗?那位大哥给指点一下

网友A:
如果网络模式是VER.2模式的话,还有占用站数和扩展循环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网络模式是VER.2模式的话,还有占用站数和扩展循环倍数
谢谢,解决了,速度不对,拨码开关藏在模块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