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works2用FX3U-ENET-L连不上PLC?

楼主(2021-11-16):
碰到这么一个问题 第一次用FX3U-ENET-L模块 用软件都设置好了 电脑也PING通了 但用编程软件就是连接不上 难道这个不支持用电脑编程?
附上PING截图 和软件连接设置截图

网友A:
这网站有手册下载,下载后仔细看看“故障排除”,很详细

楼主:
找到问题了
还是没有设置好

网友B:
是的,要先设置。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