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winccv7.4,通过mobus tcp通信问题

楼主(2021-11-16):
数据通过数据采集卡采集,通过远端计算机运算。结果通过mobus tcp协议与本机虚拟机中的winccV7.3。本机主机、虚拟机通过mobus 测试工具读数正常。wincc通信正常但是变量连接I/O域仿真没有数据

网友A:
没有数据是指的一直是0吗,既然你能通讯上,但是没数据那么我觉得有可能高低字节的问题。但是想判断确切结果还是得实际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数据是指的一直是0吗,既然你能通讯上,但是没数据那么我觉得有可能高低字节的问题。但是想判断确切结果还是得实际看下
对,激活系统一直是0,没有感叹号。就是没有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