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西门子1200 1215C RLY的中间辅助继电气问题

楼主(2021-11-16):
在1215C RLY的PLC中,M0.0辅助继电器,怎么会像三菱的FX3U的M8013一样,是时钟脉冲型的呢?
而不像普通的辅助继电器那样用,第一次用西门子的PLC,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博图定时器的类型很丰富

楼主:
第一次用西门子,请问下哪个手册可以看到中间辅助继电器的说明呢?

网友B:
系统时钟对应脉冲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次用西门子,请问下哪个手册可以看到中间辅助继电器的说明呢?
博图并没有像三菱一样的特殊辅助继电器,像时钟这种都是可以自己定义地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