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17):
请问下有谁做过台达ms300变频器跟松下PLC 做485通讯,目前变频器水晶头4脚为SG-,5脚为SG+,分别接松下Com3的S+,跟S-,这样接线应该没问题吧,变频器参数设置了00-20频率指令来源为1为485,00-21指令来源设置为2也是485.其他就设置了,09-00站号为2,09-01通讯速率为9.6,09-04通讯格式8O1,RTU,三个参数,应该也是对的吧,PLC参数设置通讯协议为modbusRTU ,也是9.6K,8O1,都对应了,,用F146指令发送 H1302 H2103  K1 DT20,读当前频率就是读不了,连通讯板发送接收灯都不闪,不知道啥原因,请教哪位师傅指点下,非常感谢🙏?

网友A:
线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接反了???

没有呀,+对➕,-对-

网友B:
先用串口测试软件测试吧

网友C:
松下COM3 是485和422 两用的模块,你看看COM3最后面那个指示灯,如果是亮的才是485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松下COM3 是485和422 两用的模块,你看看COM3最后面那个指示灯,如果是亮的才是485

亮的,就是终端电阻没ON不知有不有影响

网友D:
这种简单通信来的最快的就是先用电脑+modbus软件快速确定一端的参数信息和硬件连接情况,确定通信上了再接另外一头,否则一旦有问题,连是主机还是从机或者硬件的问题都不知道,只能一点点试,太耽误时间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亮的,就是终端电阻没ON不知有不有影响

要看看PLC的程序有没写对,另外要看变频器那边有没有设置对,地址是否正确。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

楼主:
感谢各位的解答,搞定了,本来也是对的,只是参数里本来就是0.我就以为没读到,换一个地址就有数据了,按上面的方法是可以成功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