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17):
如图,9.7版本
小弟找不到继电器监视界面,请大神指导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求大神指导一下,调出9.7版本欧姆龙软件的路径,

网友A:
這不是omron的吧
CX-P元件監測可由內存進入

网友B:
引用楼主小小电工师傅于2021-11-17 07:36发表的 欧姆龙9.7版本,继电器监视无法找到,求大神指导指导,感激涕零 :
[attachment=261681]
如图,9.7版本
小弟找不到继电器监视界面,请大神指导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你这是三菱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不是omron的吧
CX-P元件監測可由內存進入

我是欧姆龙,图片是网上找的(见谅)欧姆龙继电器监视路径怎么进入?求大神再指导

网友A:
繁體叫記憶體
簡體叫內存
進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繁體叫記憶體
簡體叫內存
進入就可以了

感激涕泪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