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17):
如题,5U跟一个振动传感器连接,要PLC读取振动传感器的电压值

网友A:
奇怪你要485還是模擬量

网友B:
接上线,在手册上找到对应的寄存器就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怪你要485還是模擬量

我也不太理解 就是用内置的485 去读取外部的模拟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上线,在手册上找到对应的寄存器就成了。

要写什么程序吗?
接上线是指 把传感器接上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写什么程序吗?
接上线是指 把传感器接上吗

5U内置有AD通道,接上传感器,调用对应的寄存器即可。

你的传感器支持485?

网友A:
如果是485研究下ADPRW指令吧
好的,谢谢老哥!我去学习一下

网友C:
FX5U的PLC自带有2路模拟量输入通道,可以看下FX5U模拟量控制使用说明书,把相对应的传感器模拟量的电压或电流信号接线到PLC模拟量通道端口上,每个通道有相对应的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的的数据寄存器,只要读取数据寄存器内的数值,然后跟据数字量和模拟量比例转换,一般模拟量有电压信号和电流信号,电压信号也分好几分,-5V-0V,0-+5V,-5V-+5V,-10V-0V,0-+10V,-10V-+10V,然后对应的数字量,FX5U自带的模拟量转换数字量分辨率比较低,-4000-+4000,比如输入的模拟量信号是-10V-+10V的话,即-10V的电压信号模拟量信号对应-4000的数字量信号,+10V的电压对应+4000的数字量信号,读取数字量数据寄存器里面的数值,然后根据前面的数模比例换算,可以计算出当前传感器输入的电压信号。除了PLC自带的模拟量通道,也可以外部增加模拟量输入或输出模块来控制模拟量输入或输出。可以多看看说明书。
描述:FX5用户手册-模拟量篇
附件: FX5用户手册-模拟量篇.pdf (1687 K) 下载次数:72

楼主:
引用 网友B:

5U内置有AD通道,接上传感器,调用对应的寄存器即可。

你的传感器支持485?

传感器支持485 因为要读取7个传感器的模拟量,所以走485总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FX5U的PLC自带有2路模拟量输入通道,可以看下FX5U模拟量控制使用说明书,把相对应的传感器模拟量的电压或电流信号接线到PLC模拟量通道端口上,每个通道有相对应的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的的数据寄存器,只要读取数据寄存器内的数值,然后跟据数字量和模拟量比例转换,一般模拟量有电压信号和电流信号,电压信号也分好几分,-5V-0V,0-+5V,-5V-+5V,-10V-0V,0-+10V,-10V-+10V,然后对应的数字量,FX5U自带的模拟量转换数字量分辨率比较低,-4000-+4000,比如输入的模拟量信号是-10V-+10V的话,即-10V的电压信号模拟量信号对应-4000的数字量信号,+10V的电压对应+4000的数字量信号,读取数字量数据寄存器里面的数值,然后根据前面的数模比例换算,可以计算出当前传感器输入的电压信号。除了PLC自带的模拟量通道,也可以外部增加模拟量输入或输出模块来控制模拟量输入或输出。可以多看看说明书。

这个我理解了,现在因为是要读取7个传感器的模拟量,所以是走一个485总线?但我不太理解 这个传感器要怎么接上485

网友B:
如果传感器支持MODBUS RTU协议,可以用专用指令ADPRW。如果不支持,程序就要复杂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传感器支持MODBUS RTU协议,可以用专用指令ADPRW。如果不支持,程序就要复杂些了。

好的,我去看一下说明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