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J4突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21-11-17):
一台三菱伺服J4控制起升,下降定位快停止时候,偶尔会出现抖动,然后机构就下降1-3mm,但是伺服编码器反馈的脉冲是准确的,PLC判断定位也是准确的,机构方面找不出问题,请问如果伺服电机缺相会出现这种情况吗?关键是这情况只发生在 下降取料位置和叠第一层位置时候才会,其他叠第二、三层都不会。很难判断出是机构还是电气出问题?

网友A:
减速时间,伺服刚性

网友B:
如果伺服缺相,那位置就走不准了。甚至可能反转。

网友C:
估算一下配重、减速比和电机力矩是否合适?
参数的话,检查一下抱闸释放的电机转速(零速检出)是不是设置高了?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网友D:
机械加配重,

网友E:
抖动。控制器的参数得适配。
程序也要对比定位。
配重确实也是一个要考虑的问题。如电梯。
马达的力矩等。跑位置距离。刹车。加减速。刚性。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