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17):
请问一下各位大师,如何把伺服指定输出脉冲数转换成mm,脉冲输出频率转换成mm/s,最好能提供一下转换实例,谢谢啦
愿所有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网友A:
电机转一圈是多少脉冲数,机构前进多少mm,这个是要事先知道的,然后不就算出来了吗?
速度就是脉冲数/s,也就出来了多少mm/s。

网友B:
伺服电机运动一般是两种形式
1.圆周运动,将脉冲数转换为度数,一个脉冲转多少度。
举例:伺服驱动设置参数“电机每转脉冲数为10000”,在没有从动轮的情况下,电机直接带动主动轮,感应器直接感应主动轮的旋转角度。
           则有:10000脉冲=360°
           则有:1°=10000÷360≈27.777个脉冲
           则有:1脉冲=360÷10000=0.036°

2.直线运动:常见(1)丝杆类
                            (2) 滑轨类

(1):丝杆类,根据丝杆的螺距,计算。

举例:常用丝杆一般为5mm、10mm,此处我们以10mm为例,设置电机参数“每转脉冲数为10000”
            则有:10000脉冲=10mm
            则有:1mm=1000个脉冲
            则有:1脉冲=0.001mm

(2):滑轨类,滑轨传动一般是以同步轮、皮带和滑轨的形式进行传动。

举例:同步轮:齿距为5.08mm,齿数为50”电机参数“每转脉冲数为10000”,则同步轮周长=50X5.08=254mm
            则有:10000脉冲=254mm
            则有:1mm=39.37个脉冲
            则有:1脉冲=0.0254mm

以上是脉冲和mm之间,伺服关系转换我的一些看法至于频率的话暂时还没想法
谢谢分享,还举了例子
  • 下载积分:+1(xwp781)
  • 下载积分:+1(如果可以) 热心助人!
    工控肥仔

网友C:
    2楼讲的非常好,通俗易懂
    大师可否讲解下脉冲输出频率转换成m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