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重称算法

楼主(2021-11-17):
用台达PLC+称重模块+私服怎样实现稳定流量

楼主:
想用PID比较目标流量与实际流量,但是实际流量怎样实时更新,怎样计算出实际流量?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附机械图片,请参考指导

网友A:
控制哪个地方的流量,如果秤卸料还有可能控制住,不过得用可以控制开度的卸料阀,气力输送要控制流量,不太可能。

楼主:
控制双螺杆输送机输送物料按照一定重量输送,比如500KG/小时或800KG/小时,双螺杆输送机下方安装有重力传感器

网友B:
以前用unipulse好像有失重称模式,你找找资料

网友C:
先积分算好瞬时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