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18):
各位大佬,气缸上装了三个感应器,双线圈电磁阀控制怎么实现能在任意感应位置停止呀,急求方法............................使用的三菱PLC编程,最好能提供程序样例,感谢啦
愿所有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网友A:
這有兩個問題
第一汽缸不要垂直安裝
第二選擇5口2位閥不給電時為雙邊給氣
你沒電時就會停下來喽
但不保證能停在想要位置
試試看吧
双边不给电他就保持在之前先给电的那个位置呀

网友B:
用三位五通的阀,但中间停下来的位置无法保证停在哪里,除非机械结构上做辅助定位。
感应到中间位置的那个感应就停能不能做到

网友C:
想要相对误差不大的停在中间,最好是加先导阀和刹车,不然是停不准的。
感应到中间位置停,停一下要能继续到下一个位置

网友D:
引用楼主如果可以于2021-11-18 10:05发表的 双线圈电磁阀控制气缸 :
各位大佬,气缸上装了三个感应器,双线圈电磁阀控制怎么实现能在任意感应位置停止呀,急求方法............................

用中间停止的电磁阀,左边得电,左行,失电停止,右边得电右行,失电停止,气管不要漏气,油路的换向阀用的就是这种双头电磁阀,若精度不高是可以的。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E:
要不然就像楼上说的加个先导阀电磁阀是中封的,这样也不能保证每次重复精度,这样的要求最好是选择电缸

网友F:
气缸要带磁环的,电磁阀要选保压型。可以在三个位置停,但精准度不好,要精度的选伺服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