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18):
请问大师,三菱触摸屏不能完整下载,到一半卡死。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电缆问题,软件问题,屏的问题,操作不当,都有可能。

并且,如果下载过程中间断开过连接,这个屏的软件就坏了,要重装OS或者BOOTOS才行。

当然也要看是什么型号的触摸屏。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触摸屏型号GS2110

网友B:
是每次快下完成的时候提示出错吗

网友A:
对哟,如果是快下载时出错,那可以把那个响应时间设置短点。
建议先升级下触摸屏软件。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是一半左右卡死,一段时间后显示通信错误。

网友C:
如果是连接的三菱PLC,通过三菱PLC透明传输试试

楼主:
这个型号不支持通过三菱PLC透明传输

网友D:
型号选错了吧,现在都是带n

楼主:
完整型号GS2110-WTBD-N

网友E:
换个电脑试试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F:
触摸屏OS被破坏,解决方法,保存好源程序,一直按住触摸屏右下角断电再上电。会出现一串白屏黑字的日文,这时候重新下载一遍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