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18):
我目前有个项目,是用几个PLC控制很多气缸和电机,但需要将PLC的数据传送给电脑,电脑在汇总其他设备传来的数据,控制PLC动作。
我搜寻了一下,有3种方法:通过组态软件实现PLC与PC通讯;通过PLC开发商提供的系统协议和网络适配器;通过PLC厂商提供的标准通讯端口;
以上这些都是需要编写组态通讯程序或PLC通讯程序;
有没有不用编写程序的?
我看到有一款DEA模块可以实现PLC与下位机免程序通讯,不知道有没有PLC与上位机免程序通讯?
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可以用三菱的MX component这个软件,三菱自带的函数上位机调用就好了,PLC只需要设置通讯格式就好了

网友B:
你在怎么绕都是需要开发程序的 不管你用组态软件 还是自己开发。就好比电脑主机,你不接显示器,怎么都是看不到东西的

网友C:
老老实实用组态软件是最简单最好的办法。

专业外协

网友D:
上位机是数据库的话,可以用这种方案: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20126260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位机是数据库的话,可以用这种方案: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20126260
[attachment=261853]

谢谢提点!
如果我用的是3U的PLC,是否可以用串口转网口的适配器,将几个串口信号转成网口,再用你这套组网的系统让几台3U的PLC与上位机相互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