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18):
大家来讨论一下主控指令MC和MCR的用途,个人感觉没什么用途,你们都用在什么地方呢............
愿所有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网友A:
MC是主控指令,其作用是用于公共串联触点的连接。执行MC后,左母线移到MC触点的后面,即产生一个临时左母线。
    MCR是主控复位指令,它是MC指令的复位指令,即利用MCR指令恢复原左母线的位置。

指令使用说明:
    1) MC,、MCR指令的目标元件为Y和M,不能是特殊辅助继电器。MC占三个程序步,MCR占两个程序步。
    2) 主控触点在梯形图中与一般触点垂直(如图3-16中的M120)。与主控触点相连的触点必须用LD或LDI指令。
    3) MC指令的输入触点断开时,在MC和MCR之内的积算定时器、计数器、用复位/置位指令驱动的元件保持其之前的状态不变。非积算定时器、计数器,以及用OUT指令驱动的元件将被复位,如图3-15中当X0断开,Y0和Y1即变为OFF。
    4) 在一个MC指令区内若再次使用MC指令,则称为嵌套。主控指令的嵌套级数最多为8级,编号按NO->N1->N2->N3->N4->N5->N6->N7顺序增大,每级的返回用对应的MCR指令,复位时从编号大的嵌套级开始。

网友B:
我也觉得没啥用,会扫描但是不执行。

网友C:
切换手自动用起来不是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