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18):
设备上有两个s520s变频器,工作正常,处于EXT模式,想改下参数可按PU/EXT键,MODE键,SET键均无任何反应,起初以为面板坏了,换另一台变频器试也如此,请教下各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感觉是不是厂家做了什么设置使面板毫无作用,急待各位解难谢谢!

网友A:
锁了面板吧,好像改一个参数就可以解锁了,看看说明书。
现在的问题是按mode键就进不了参数页面。

网友A:
FR系列的是将Pr.161=“0”,你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一样
现在的问题是按mode键就进不了参数页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锁了面板吧,好像改一个参数就可以解锁了,看看说明书。

切换到PU模式也不行?
是的,按任何键都不器作用,但接到外部信号可以运行,这时按stop键有用会停车。

网友B:
通信锁面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