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19):
求助各位台式机安装不了怎么解决,WIN7不重装系统

网友A:
估计要装系统,台达总是会这样的。很多东西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要装系统,台达总是会这样的。很多东西不稳定

用笔记本一次安装完成,软件复制到台机就丢失控件,甚至重新下载安装也这样,应该是台机系统问题

网友B:
你的系统问题,这个软件我笔记本和两台台式机都安装成功,就是使用的时候,软件跟台达硬件本体容易失去联系,要经常刷新驱动或者重安装驱动,不过最新版本我没有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系统问题,这个软件我笔记本和两台台式机都安装成功,就是使用的时候,软件跟台达硬件本体容易失去联系,要经常刷新驱动或者重安装驱动,不过最新版本我没有试。

应该是,但里面有大量文件不想格C盘

网友C:
台达的产品用一次怕一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台达的产品用一次怕一次啊!

是问题有点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