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_VS2019-MX Compnent三菱PLC

楼主(2021-11-19):
关于使用三菱官方MX Component,PC读写三菱PLC;
MX Component,下载地址:
https://www.mitsubishielectric-fa.cn/site/file-software-detail?id=27
软件安装不作过多描述
其中核心会使用两种方式
对比。建议使用ACT控件。
因为ACT控件的函数操作的是软元件,比如D0,M0。
而DotUtlType控件,操作标签名。另还需配置标签,操作才行。(本站有人分享,此不在详叙)
例程:
安装路径下,D:\Program Files (x86)\MELSOFT\ACT\Samples。有相应的例程,可参考直接打开使用
下载积分:+5(sjm213) 感谢分享!

楼主:
核心步骤:
打开 Communication Setup Utility 软件
配置连接。
关于详细操作,百度可以找到。
手册中也有详细说明

网友A:
会这个的都是高手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学习中,用的是Q的以太网模块QJ71E71HE1和电脑通讯

楼主:
打开VS2019
核心控件引用

楼主:
核心操作
下图为官方手册中说明

楼主:
接下来,即使参考官方所示的Demo,自己编程相应程序即可
操作视频,请参考!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ZY411x75X?spm_id_from=333.999.0.0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楼主:
该类库 ActProgType 说明:
是程序设置类型的控件。
在不使用通信设置实用程序创建用户程序的情况下使用此控件。
即,不通过 Communication Setup Utility 软件 进行创建使用。
因为其属性参数很多,不建议使用

网友C:
我用MC协议 直接通讯过,可以不借助这个控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