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PLC,伺服电机,触摸屏

楼主(2021-11-19):
汇川PLC,伺服电机,触摸屏
汇川课程,
http://bbs.inovance.com/member.php?mod=url_zhuce®ister=1&fromuid=16593

网友A:
我们公司空压机3个月连炸2台汇川75KW变频器,汇川就是辣鸡,没有任何保护,直接炸IGBT和电解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空压机3个月连炸2台汇川75KW变频器,汇川就是辣鸡,没有任何保护,直接炸IGBT和电解电容
如排除不合理使用:高温高湿高电压风道堵塞盐雾腐蚀
肯定假货 哪个品牌销量第一是炸出来的
下载积分:+1(ysz0377) 好贴好贴!

网友C:
肯定是假货,汇川技术,独步天下。

网友D:
那后来是怎么解决的?换进口变频器?

网友E:
汇川PLC,伺服电机,触摸屏是国产中的佼佼者。

楼主:
汇川的变频器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