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新人求助帖

楼主(2021-11-19):
今天发现一个定位信号在plc上有显示但在触摸屏上没显示,导致机器无法复位成功,这是什么原因(信号,线路都没问题,断电重启也没用
)

网友A:
定位信号只会通一瞬间?若是,可能是定位时间太短,传感器信号未来得及传递给plc。复位是靠触摸屏实现而不是plc?若是后者,和触摸屏显不显示没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