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19):
   松下 FP X-C60T     JOG   PLSH 指令  出错,只要点运行模式就报错!!!!松下大神!!!帮看一下问题在那????

楼主:
每次都 一发出贴,自己就找到了问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问题。不分享乌龙。不厚道呀。

问题就在眼前,就是图上

网友B:
直接上图希望能帮到你,速度不能为0
  • 下载积分:+1(lizhendong)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catywu) 感谢分享!

网友C(2022-06-10):
    发生运算错误是松下PLC常见现象,频率超出限制范围是主要原因。

网友A:
    今年把FP-X0的马达控制转为FP-XH程序时,遇到过运算错误的问题。原因是X0与XH   马达当前值DT地址不同。
    新建一个XH的空白程序。查注释就可以知道马达当前值CH0 DT90348,
    而X0的马达当前值ch 0  DT90400,
    还有注意,回原点也不一样。X0是F177,
    XH F171 原点回归。
    用XH的时候,一般JOG 用F172, 定位就用F171。
    为了避免错误,用向导来编程。就是你填控制代码的时候,根据你的要求,点确定后,自动生产控制代码。
    总体来说,玩的花样比三菱的复杂一点。不过你编什么型号的程序。就看对应型号的说明书。再配合软件的向导
    来编马达程序,也会很快上手。

    还有FP-X0两种的机子。脉冲速度最大值50000,你在程序里写超过这个速度。也是报错。
    包括加减速时间等等参数,一个排查。
    松下的PLC软件没三菱的好。比如。你计时器重复了,编程的时候不会提示,双线圈等。不会提示。等你下载的PLC时,立马运算错误。然后就得根据错误一个个改程序。

网友D:
    兼容模式不太会玩,我们都用数据表模式

网友E:
    X系列的PLC参考手册呀。电池错误把系统寄存器里面的电池异常报警勾去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