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 MODBUS RTU协议

楼主(2021-11-19):
如图,请教一下各位 黄色圈圈的M10是什么意思?
如果想要连接多个传感器从站是不是改变红色箭头的数据即可

网友A:
M10是通讯正常结束和异常结束的状态位,需要使用连续3个位。
这个指令使用要格外小心,错误计数过多会导至PLC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M10是通讯正常结束和异常结束的状态位,需要使用连续3个位。
这个指令使用要格外小心,错误计数过多会导至PLC复位。
好的,理解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