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19):
师傅门,请教一下我有一根SC-09线需要接到触摸屏上RS232如图应该怎么接。看说明书有点不确定

网友A:
看下屏的说明书就可以了,如果支持485全双工的话,试试(RXD-对B-),(RXD+对A+),(TXD-对RXD),(TXD+对TXD),最好屏的通讯硬件说明也发出来

楼主:
触摸屏的485要用到别的地方,只能用232
引用 网友A:
看下屏的说明书就可以了,如果支持485全双工的话,试试(RXD-对B-),(RXD+对A+),(TXD-对RXD),(TXD+对TXD),最好屏的通讯硬件说明也发出来

网友B:
非常规操作,后患无穷

网友B:
一百多块钱买个232通讯模块应该就可以了,没用过232,看屏幕设置里有

网友A:
那你还要买个232转422的转换器才可以咯

网友C:
不用折腾了,直接搞根USB转232的线吧,最垃圾那种也就几块十几块钱,你这个SC09是422,虽然是可以改一下可以改成232,但是怕你没有那个条件,还不如直接搞根成品来得快

楼主:
已解决,直接接235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