赚点辛苦钱不容易啊 诶~~~~ 努力赚钱

楼主(2021-11-20):
最近用了 三菱3U  汇川3U  西门子SMART

SMART 优点:支持PN总线  (汇川H5U 支持Ethercat 要2200多 12进 8出)支持大部分通讯  自带net网口
                        支持局部变量 这样子程序就变得有意义  基础浮点更不用说
                         3轴100K PTO 利用伺服低阶滤波达到 S极缓冲曲线
                          EEPROM保持
                        总体  小型PLC 接近无敌的存在
              缺点: 不支持主流canopen canlink  轴控即使多段PLS能定位 也仅仅是点到点  无法完成插补等复杂控制

汇川3U :XYZ 3轴插补运算,2轴同步插补  支持5轴200K   自带 can    net   我目前小型PLC只在SMART 和H3U 混用    EEPROM保持
              缺点: 不支持局部变量  子程序没有任何意义  仅仅只是增加可读性 价格比SMART高   定位接近 1200 FX5U

三菱3U:   优点:想不出来。 价格不贵  低于汇川H3U  高于没涨价的SMART 低于涨价的SMART
                缺点:电池保持  不支持局部变量  仅3轴100K 有插补 不如汇川H3U        没有net  还在用422 ,232  真的很难用

性价比最高还是SMART  没涨价的SMART 简直无敌
zsh340

网友A:
引用楼主18857713026于2021-11-20 09:53发表的 小型PLC 都用什么牌子呢 :
最近用了 三菱3U  汇川3U  西门子SMART

SMART 优点:支持PN总线  (汇川H5U 支持Ethercat 要2200多 12进 8出)支持大部分通讯  自带net网口
                        支持局部变量 这样子程序就变得有意义  基础浮点更不用说
                         3轴100K PTO 利用伺服低阶滤波达到 S极缓冲曲线

SMART硬件质量不行,我这里就收到好几个坏输出点的。FX3U其实是很好用的,只是你可能不熟悉。。。。。。
用了4-5年 SMART 从来没坏过。

网友B:
汇川H3U 是5轴 200K   (可1组直线或圆弧插补 )    NET     485   can   422圆口  USB下载口
脉冲可以支持S曲线加减速
已改

网友C:
H3U贵啊,汇川的plc,变频,伺服都不便宜,可能我的渠道不好。

网友B:
信捷  台达  永宏  维控  合信   禾川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3U贵啊,汇川的plc,变频,伺服都不便宜,可能我的渠道不好。

和台达差不多  比信捷  禾川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H3U贵啊,汇川的plc,变频,伺服都不便宜,可能我的渠道不好。

我们公司汇川伺服一年要近2千套,也不便宜,和三菱一个价。外观奇丑无比,LOW,质量一般,真心不喜欢

网友E:
汇川3u在线写入都不能同时修改两个程序块,还不提示已经修改了两个程序块,真难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和台达差不多  比信捷  禾川贵

台达算便宜了,汇川比台达贵多了。

网友F:
三菱的虽然功能没那么多,但是质量和稳定性真是杠杠的。

网友G:
我用顾美的,挺好的,10路模拟量,还是寄存器直读,程序非常简单,6路脉冲,缺点就是没法用三菱专用通讯指令与三菱变频器通讯,要用485,

网友H:
简单的用松下FPXH6轴。用了三年。没坏过一个点。也没有什么问题。厂里松下的多。大的。基恩士也有。倍福也有。

网友I:
三菱通讯不强,其他的还好

网友B:
由下至上原则的目的是将PLC选型的性价比最大化。目前多数厂家的PLC产品分成多个系列。当工程技术人员选型时,按照第一步从特殊到一般的选型顺序,从最低款PLC开始,逐一对照性能参数。当发现不满足要求时,考虑较高一款产品。以此类推,直至选取全部满足要求的PLC型号。如若由上至下选型,则会使PLC功能浪费,造成大马拉小车。
钱多的这就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