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20):
现有一个项目,控制要求是按下开关,推料气缸动作,接着伺服旋转120圈,然后停止...............................计数器用的外接式的计数器设定圈数,需要每转一圈PLC给计数器一个信号,计数器达到设定圈数后给PLC一个伺服停止转动的信号..................................如下图这种屏显式的计数器

网友A:
这个-------------------------------------------------
愿所有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网友B:
用计数器给PLC给信号,难道你还怕PLC的计数器计不准吗?计数器输出响应时间有PLC的高吗?电工式的编程思维

网友C:
引用楼主562981555于2021-11-20 15:01发表的 老师布置的作业,求思路 :
现有一个项目,控制要求是按下开关,推料气缸动作,接着伺服旋转120圈,然后停止...............................计数器用的外接式的计数器设定圈数,需要每转一圈PLC给计数器一个信号,计数器达到设定圈数后给PLC一个伺服停止转动的信号..................................如下图这种屏显式的计数器

题目不 很清楚,伺服速度有要求吗?慢慢转可以的话,是很简单的。
给你一个思路:
1.伺服设每2000个脉冲走1圈,
2.用FXPLC,发脉冲驱动伺服,发完2000*120个脉冲就停止;
3.比较下所发脉冲数,每发2000个,置位一次Y0,给外部计数用。
这样就不用接LZ信号,慢一点走就行
做作业而已,没实用意义,用到伺服还有谁加个计数器看圈数?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D:
楼上正解

网友E:
用伺服驱动器,就没必要再外部加感应器,去检测电机旋转圈数,

网友F:
这老师教假武功倒是一套一个坑。这么多实用的例子不教,偏偏玩这种左三圈右三圈的霹雳舞。

网友G:
老师的思路很新奇!

网友F:
很多初学者都会败在这种题目,自己没多少基础又在硬啃。是初学的大忌。要么就天天看指令。有很多指令,看说明书是枯燥无味的。必须结合好的例子才能看到它们实际应用。刚开始,练练逻辑和时序。等过了一段时间后再练一些能搞定的小程序,增加信心。伺服类,每转脉冲数,脉冲当量,齿轮比,回原点方式等。没搞懂。强硬学习,会很累,饱受煎熬。马达可以先拿步进来拿捏。普通步进没多少参数设置。要么就是拨码设置一下。发发脉冲玩玩。理解。角度,位置等。

网友H:
都用到plc了 還外接計數器

网友I:
这、、、、、、
停不下的脚步,到不了的尽头

网友J:
伺服设置为速度模式,计数器给PLC运行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