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20):
空动作的情况,有时候C172不接通,设定K40,我亲眼看着跑到1000多,后来没有办法才加了一个比较来复位,C171从来没有这样过,各位大佬,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是不是山寨3U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B:
    你还不清楚三菱的用法。

网友C:
    用边沿指令驱动试试

网友D:
    大家帮你看一下程序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顾乡的云

网友E(2021-12-24):
    PLC的内存清除一下,再试试,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F:
    加个P,用上升沿触发

    zsh340

网友G:
    引用楼主据为己有于2021-11-20 15:46发表的 三菱FX3U这个程序为什么会这样 :
    空动作的情况,有时候C172不接通,设定K40,我亲眼看着跑到1000多,后来没有办法才加了一个比较来复位,C171从来没有这样过,各位大佬,这是什么原因呢?

    怎么写出这样的程序?肯定会不稳定

网友H:
    导通条件满足,每个周期都会计数,要用上升沿

网友H:
    计数器就算触点导通了还会继续计数

网友I:
    肯定要用上升沿触发啊,不然靠m8012触发,导通的时候一直在计数,而且c100以后是锁存的,只要不复位就会一直累加,你加个上升沿触发,当它计数到40时,它的触点自然就导通了
    技术交流邮:jt1803@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