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PLC与S7-200 CN MODBUS通讯的问题

楼主(2021-11-20):
读200PLC的I0.0到I0.7的8个输入点和写200PLC的Q0.0到Q0.7的8个输出点,问题:读指令放在前面,可以读出,后面的写指令报8281故障;如果写指令凡在前面,读指令放在后面,可以正常写入,200PLC正常动作,但是不能读出,报8281故障;测试版本为3.1;请大师们指导一下问题原因

网友A:
读与写这间要有时间间隔。看MODBUS手册
你命令发出,到接收有个时间, 还要间隔一个时间,再发另一条命令

楼主:
谢谢指导,找到问题了,是我的读写指令重复调用了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