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21):
坛里下的点菜程序,有点不明,请问大家,这个菜价是怎么来的?是项目清单里的值吗,这明显不符合菜价。
另外,我觉得这个点菜程序对初学者佷有用,虽然不实用,但它的不同服务,大家都可以理解,不象机械设备,没见过的就算给全注泽也不一定理解。
提出不同服务,就代表工艺的改变,程序也就要跟着改,且都是数据的处理多。望坛里的师傅们多多指教。

网友A:
请问楼主你那坛是什么坛?
至于你所说的菜价是怎么来的,小型农贸市场上是根据小商小贩定,大型批发市场根据市场行情定。至于明显不符合这事得由市场监管部们去调查!
再者这个程序食用不食用,这还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下就不做评论了!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楼主:
不懂就问,有错吗,你不回答问题,又何必来拆人场呢。

网友B:
根本不实用了,只是让你了解配方操作,你要是会用PLC存储调用配方不看也罢。

网友C:
点菜单用一个屏还要加PLC台贵了,这个应该是你老师布置的作业,威纶屏的项目选单和三菱CCD指令的运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点菜单用一个屏还要加PLC台贵了,这个应该是你老师布置的作业,威纶屏的项目选单和三菱CCD指令的运用。

参考下就可以啦,自己要动下脑筋才行,自己番下手册和资料,慢慢参透理解,肯定会明白的。别人编的程序是以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解决方向去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程序写法。不尽相同,但是其工艺内容和流程是大概相同的。多看多读才是啊,不是等着别人照说照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考下就可以啦,自己要动下脑筋才行,自己番下手册和资料,慢慢参透理解,肯定会明白的。别人编的程序是以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解决方向去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程序写法。不尽相同,但是其工艺内容和流程是大概相同的。多看多读才是啊,不是等着别人照说照抄

谢谢你们的回答,没错,对于初学者来说,看别人的程序才会知道多一些应用,单看教导书是记不住那么多的,也缺少应用思维,所以我才会说这个点菜工艺怎么变都能理解,但做程序就想不到可以这样用,也可以那样用,楼上有师傅说到屏配方,这就是对我这初学者的启发,也就会去看它是怎么应用的。

网友E:
哈哈,配方的教学版啊!个人建议结合数据库搞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