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 GP4000系列扩展脚本触发条件是什么?

楼主(2021-11-21):
如题,想用Proface的触摸屏做一个把字符串写进PLC存储区的操作,屏只能在扩展脚本中有这个函数,通过软件帮忙看扩展脚本要和某个串口配套设置。
请教各位大神,如果对应串口外部并没有连接设备的情况下,扩展脚本是否循环执行?Proface GP4000系列扩展脚本触发条件是什么?

网友A:
可以设置是一直执行还是间隔多久执行或者某个条件为真执行,你打开软件脚本画面就可以看到。

网友B:
你可以从D脚本来调用扩展脚本,这样D脚本是有触发条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