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控制伺服电机回原点方法

楼主(2021-11-22):
谁有没有松下PLC控制伺服步进电机回原点,定位控制的程序例子分享下呗,最近在研究松下PLC,希望能得到各位大佬的帮助..............................在网上找了一些视频讲解,试了都没什么用
愿所有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网友A:
设置位置控制表参数,用F380/F381指令就可以控制了,F385设置参数
JOG运行能实现,就是不知道怎么回原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设置位置控制表参数,用F380/F381指令就可以控制了,F385设置参数
在定位参数里设置回原点方式,及参数,用F382指令回机可以,不过要设置原点信号,近点信号

网友B:
描述:选择回原点方式
描述:设置CH1轴的回原点方式
描述:设置CH1轴为数据表运行
描述:设置原点信号
描述:把参数写入到数据表
描述:运行回原点指令
给你个步骤吧,我们这边基本上用的是这种方法
谢谢解答

网友C:
近原点信号和原点信号可以为用一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