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读取问题

楼主(2021-11-22):
问个小白问题:
用SMART200读取48个模量量信号,在MAIN里面直接使用转换命令好,还是用调用子程序的好

网友A:
都可以,看你内心想怎样。

网友B:
一两个模拟量随意。多了调用子程序好,简洁易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两个模拟量随意。多了调用子程序好,简洁易看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