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松下A6伺服JOG方向疑惑

楼主(2021-11-22):
两台一样的设备,私服参数一样,PLC参数设置一样,PLC程序校验也一样,但其中有一台JOG的时候只能正方向,改一下私服里面的正反转逻辑,又只能反方向。把J4口的信号也对了一遍,没发现异样,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老兄请教一下。或者给个建议往哪个方向排查。
工控肥仔

网友A:
你是用什么PLC?

网友B:
那就检查方向信号是否接通,或者正反转极限位
下载积分:+1(15950083279) 真诚感谢!

楼主:
FX5U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什么PLC?
工控肥仔

网友A:
引用 楼主:
FX5U
5U的话你就要检查一下轴参数设定回原点的方向了

网友C:
如果是伺服JOG点动就是伺服有问题,如果是PLC控制的话,要看一下控制方式,检查一下接线

网友D:
接线看看对吗?还有就是脉冲与方向对调一下看看PLC本体输出点正常与否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E:
控制方式改没,脉冲+方向还是正负脉冲串还是AB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