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23):
        PLC通讯智能网关IGT-DSER支持各种PLC之间多对多通讯;PLC无需编程,只需配置寄存器地址,还带有字节顺序调整功能,方便快速实施;因为是多线程的交互模式,所以可以保证高实时性;支持串口、网口通讯,以及WIFI、4G无线通讯。
        本案例是三菱Q系列PLC与西门子S7-1200的PLC之间通讯,想要实现的通讯任务如下:

        通过智能网关通用的参数设置软件(在附件中),先设置IGT-DSER的网口的IP地址等参数,再设置PLC之间的通讯配置表,按照上面的通讯地址和数据地址,配置完成的数据表如下图:

        通过‘参数’->‘参数写入到网关’将以上配置下载到网关模块,然后通过‘工具’->‘重启网关’重启后,网关模块即进入工作状态,按照以上4个任务建立4个线程运行。相关资料在附件中:

网友A:
支持多台PLC之间以太网通讯吗?是否支持串口的PLC?

楼主(2022-09-08):
支持多台PLC之间通讯的,串口网口都可以,可以混合通讯;

网友B(2023-03-13):
这两种PLC内的浮点数的字节顺序不一样的,网关能自动转换吗?或者有调整的参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