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485-bd小板请教

楼主(2021-11-23):
从FX5U的通讯协议,到FX5U的MODBUS协议,到FX3U-485-ADP模块的MODEBUS,现在遇到FX3U-485-BD小板了。
之前的部分已经做过,通讯协议需要设置协议地址,然后通讯协议可直接获取地址发送或接收。
FX5U的MODBUS用ADWPR指令也是一条指令搞定的事。
FX3U-485-ADP可以用ADWPR指令,但是要写一小段定义程序
那这个FX3U-485-BD小板不知道能不能用ADWPR指令?是需要全部整理出地址,甚至还要列出校验码的算法程序么?
工控肥仔

网友A:
这个我也正在准备买小板学习,我也想知道是怎么通讯

网友B:
485-BD不能用adprw指令
下载积分:+1(l83438797)

网友C:
不支持modbus 不过可以自己按照modbus协议的规则写报文
下载积分:+1(l83438797)

网友D:
我也是先用的485ADP学的 后来3U 485BD板(这个板有便利的专用指令IVDR IVCK等) 再来2N 485的BD板就有点古板了...
下载积分:+1(l83438797)

网友E:
FX3U 有CRC指令,
用RS指令按Modbus协议发送出去就可以,
比起专用指令还比较灵活。
FX3G只能写CRC程序
下载积分:+1(l83438797)

楼主:
想了一下,估计这个ADPRW指令应该是从ADP模块有了以后的专有指令,早期专门对应这个的,后来换代以后的高阶都纳入了ADPRW的指令里面,可以理解为ADP+(R)读+W(写)。
同时感谢各位提供的前路!还是有点好奇早期版本的做法,有机会我再研究一下。

网友F:
FX3U-485-BD应该是不能用ADWPR指令的。是使用RS无协议指令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1701514&page=3#2233082
下载积分:+3(l83438797)

网友G:
用协议支持功能也是一样的。做工程剩下一台5u ,全新,正规渠道买的,64mr.有要的联系。便宜卖了QQ 310457676,还有一个威纶通触摸屏mt8121ie 三台昆仑通态,两台海特克

网友H:
不能用ADWPR指令
本人长期从事非标自动化设备电气控制工作: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 上位机组态编程,远程下载、手机APP监控写入数据、电脑端监控写入数据、人机界面HMI编程,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程序代写服务,用EPLAN画图,免费出电气原理图、布局图、BOM清单。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联系电话/微信:15889748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