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11-24):
各位大神项目用的NPN传感器还是PNP传感器多
以往用的都是日系或国产的,一直用的NPN输入,直到今天用西门子PLC玩一下PTO,结果电机不动,折腾半天才发现西门子是共阴输出。。。。。
网上查阅资料发现欧系输入也是用PNP的多
所以各位老司机在项目中用的什么类型多呢?
知易行难

网友A:
NPN和PNP 用起来差不多的,主要还是看PLC支持什么类型的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NPN和PNP 用起来差不多的,主要还是看PLC支持什么类型的输入

还是有区别的,一个不容易漏电,一个不容易受干扰,现在主流的晶体管类型PLC都支持两种类型输入,所以选择什么类型输入还是看自己喜好或项目需求的
  • 下载积分:+5(静芳) 输出很多改不了

网友B:
    现在新出PLC几乎都支持PNP,NPN,
    大多仍沿用之前习惯,欧系多用PNP,日系用NPN

网友C:
    输入PNP,NPN都支持,输出小日本一般都是漏型输出,西门子的是源型输出。

网友D(2022-06-28):
引用 网友C:
    输入PNP,NPN都支持,输出小日本一般都是漏型输出,西门子的是源型输出。

    俺给日本丰田做的配套项目,日本人要求必须用PNP.说是安全,搞不懂

网友E:
    日系基本都是npn,欧洲方向基本都是pnp。基本算是个习惯和沿用问题。

    说pnp安全主要是因为负责两侧一侧是固定的低电平。当时是小日本给的解释,虽然我觉得也不是很严谨。

    说起来当时在日企做欧洲向的设备采用PNP型的,其他日本,美国,东南亚还有中国的一律是NPN

网友F:
    说简单点就是一个24v输出一个0v输出,再看你要接什么输入,形成回路,就行了
    skyvenxia

网友G:
    用继电器可以转换,但是比较繁,所以还是根据PLC类型提前选好传感器型号

网友H:
    看plc支持什么就用什么,一般电流大的还是npn好点

网友I:
    常规是日系NPN,德系PNP